关于RCC正反馈的一个小小的疑问

楼主(2013-05-18):
如图,开机瞬间,经启动电阻加在Q1基极,此时电容C2左正右负,随着C2电压的升高,Q1逐渐导通,此时变压器的集电极绕组上正下负,基极绕组上正下负,一些资料上说,此时,集电极绕组电流经过R3和电容C2,加在Q1基极,形成正反馈加速导通,这里我不明白,电容是隔直流的,请问集电极绕组电流是如何通过C2加在Q1基极,从而形成正反馈的,请高手赐教!

我的理解是,开关管导通期间,电路根本就没有形成正反馈,Q1导通之后,基极绕组上正下负,电流经过R3给C2充电,随着C2右端电压的升高,左端电位就相应的降低了,这只是相对于右端而言,随着对C2的充电,当右端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左端基极电位更低,Q1截止,此时所有绕组极性反转,基极绕组上负下正,开始对C3放电,随着C3电压升高,电流经过D7流入Q1基极,开始下一个导通过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对。
尤其是这句“开关管导通期间,电路根本就没有形成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对,开关管导通期间,基极绕组上正下负,电流是如何通过C2流入基极形成正反馈的?显然,在C2上面 ...

“开关管导通期间,基极绕组上正下负”,C2的充电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这已经是正反馈了。不必另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导通期间,基极绕组上正下负”,C2的充电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这已经是正反馈了。不必另加电阻。 ...

导通期间,基极绕组是上正下负,C2左端为负,右端为正,问题是电容有隔直流的特性,请问C2右端的电流是如何通过电容流入Q1基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通期间,基极绕组是上正下负,C2左端为负,右端为正,问题是电容有隔直流的特性,请问C2右端的电流是如 ...

如果把电容当成“隔直流”,那解释也未免太简单了些。
至少至少,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而变压器反馈绕组(3楼称为基极绕组)两端电压恰是交流电压,其频率就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注意变压器是不能承受或产生直流电压的。

网友B:
哼!…书呆子!…教科书上说:电容隔直过交…但电容上电瞬间有充、放电流吧!…哈哈!你还理直气壮呢!…

楼主: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现在我终于恍然大悟了,看来以前的理解都是错的

网友C:
你是从哪拷贝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从哪拷贝来的。

图片是从网上复制来的,而且图片是有错误的,例如4007就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C1旁边还少了一个电阻,况且这里组成RCD根本就不能用4007,恢复时间太慢。至于文字,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错误的图你也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的图你也整上来?

这里只是分析原理,图片错误也无所谓,能看出图片错误的人自然也能分析原理,看不出错误的人,自然也就不能分析原理

网友E:
这个图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