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评PCB

楼主(2013-05-18):
PCB, pc, AC

网友A:
是个四层板?我公司是生产PCB线路板的,不知道你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我的联系方式:15800896492  黄工    QQ:1052110406    加QQ大家详谈,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四层板?我公司是生产PCB线路板的,不知道你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我的联系方式:15800896492  黄工 ...

我这是双层板,请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双层板,请指点指点

你的QQ是多少?我们QQ详谈啊,我对工艺这块了解点,做板子一点难不倒我

网友B:
感觉线好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线好细啊~

0.254mm的信号线细点,有什么影响吗,求解?

网友C:
怎么感觉有部分像是自动布线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有部分像是自动布线的样子

完全手动布线的,请教一下,这块板子信号完整性,电磁干扰方面还要怎么改进

网友D:
自动布线?

网友E:
楼主的电源部分有问题。LM2576的2脚输出怎么没经过电感就直接用作VCC了,还有你的续流二极管的安全距离有问题,GND的线已经和负极块连接在一起了。电源的部分你要是用这个芯片的话,需要在根据PDF把布线优化一下,那个地方该用短粗的线跟地连接上。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有空间的话可以在每个IO口上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0.254mm的信号线细点,有什么影响吗,求解?

修理的时候很容易坏。

网友F:
不错,看着很舒服,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