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3-05-18):
请问一下:我的电路图、程序和仿真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照着图焊出的电路板加载程序后无法运行呢?????C:\Users\acer\Desktop\calc

网友A:
电压量过没有,io接对没有。相关上拉下拉扩流接了没有。程序验证过没有。百度了没有。

尽信书不如无书,仿真也一样。

网友B:
因为那是你自己认为的没问题

网友C:
还有第二步嘛,别着急,没准下载可以了,
再做一块板又不行了呢;P

网友D:
仿真是与实物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量过没有,io接对没有。相关上拉下拉扩流接了没有。程序验证过没有。百度了没有。

尽信书不如无书,仿 ...

我今天又检查了一遍,电路焊接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仿真都运行正常,就是加上电源后数码管显示的位选、段选和仿真的不照,而且矩阵键盘不能用,,,,,,

网友E:
是不是晶振设置不正确,就是时钟配置不对吧

网友:
是不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F:
拿块表,配合代码一部分一部分调~

网友G:
无图无真相,直接上电路图!!

网友H:
仿真和实物要有一些差距的!

网友I:
话说你用的是么西么西单片机?

网友:
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呢

网友A:
段选、位选不符:看是哪些不符,对换掉就可以。我用74ls145也碰过,输出与芯片资料不符。

矩阵键盘:把键盘程序单独拉出来,再配合显示程序做成一个程序,按下键盘就显示一个数字,慢慢调,直到出现想要的数字,多看看键盘的识别原理。

你没有万用表?或者说,你只会焊接、编程?把硬件测一遍。我在这里说再多也没有用,假如只是电阻烧了导致的,谁能帮你?

网友J:
是不是你选择的单片机太烂了呀。
不如选择台系的吧 企鹅18837519

网友K(2014-02-11):
仿真通过的,实物不一定能够做出了预期的效果,需要反复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