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裸机项目程序设计框架

楼主(2013-05-18):
谁有STM32裸机项目程序设计框架,发一个给我啊!或者其他芯片的程序设计框架,我这需要用STM32做一个产品,老板让我写个程序整体框架,之前没写过,不知道从那入手写,哪位有给个做参考啊!先谢过了哈~~~~邮箱:huaiyuan1322@163.com

网友A:
画个流程图

网友A:
流程图,一目了然,配文字说明。

网友A:
小伙工作很努力,赞一个

网友B:
貌似不仅是程序框架,还有硬件配置吧,现成的肯定没有,自己画vis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程图,一目了然,配文字说明。

流程图我知道,但是老板说是程序的整体架构,我就晕了,裸机程序出了流程图我还真没弄过什么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仅是程序框架,还有硬件配置吧,现成的肯定没有,自己画visio吧

我是不知道程序整体架构是个什么样的东东,所以上来问问,能否给个模板之类的,我也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开始我觉得就是流程图,后来觉得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程序整体架构是个什么样的东东,所以上来问问,能否给个模板之类的,我也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

没有现成的模板,一般大型程序需要有架构的概念,你这个项目功能复杂么?

网友C:
看看这篇**,对你设计单片机程序整体框架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D:
在做这些项目时   一般先画一个流程图   大致的就行   之后  慢慢的看一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流程图的绘制   一般都是使用stdio   很好用   问题不大   相信自己   呵呵

网友A:
用visio画流程图的路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流程图我知道,但是老板说是程序的整体架构,我就晕了,裸机程序出了流程图我还真没弄过什么架构 ...

程序按层,说明要实现功能

网友F:
这个简单,网上到处都是吧

网友G:
楼主   使用stdio画一下   最好找找网上的一些论文   有很多的  模仿模仿  应该就会了

网友H(2015-01-05):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网上到处都是吧

版主大神,我现在也应该是要搞这个,主管说做好stm32各相关外设(adc,spi,eeprom,lcd等)的编写,分好各个模块,方便以后调用,这样也是写框架吧?不过没写过,感觉要用各外设中功能模式那么多,不同应用功能模式配置又不同,要怎么搞啊。网上几乎找不到,烦请版主大人指导指导,谢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