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USB充电,电流超过500ma,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5-18):
请问使用USB充电,电流超过500ma,有什么影响?电脑的USB口会烧掉么?如果这样的话,设计应该怎么设计防止烧掉?

网友A:
USB端口并不限制电流。尽管USB规范详细规定了每个USB端口必须提供多少电流,但对于它能够提供多少电流,规范给出的界限却极为宽泛。尽管定义了电流上限不能超过5A,但一个明智的设计者不应该依赖于这个信息。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每个USB端口会将它的输出电流限制在500mA,或附近的一个值。实际上,USB端口输出的电流经常超过几安培,因为多端口系统(如PC机)经常只有一个保护器件公用于所有的端口。保护器件被设定在所有端口总额定功率之上。因此,一个4端口系统,如果其余3个端口未被使用,一个端口就可提供超过2A的电流。此外,尽管一些PC机使用精度为10%至20%的IC保护方案,其它大多使用非常不精确的自复保险丝,只有负载功率超出额定值100%或更高时才会触发。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端口并不限制电流。尽管USB规范详细规定了每个USB端口必须提供多少电流,但对于它能够提供多少电流,规 ...

你确定么?我之前用usb来供电,发现电流在480多ma,系统就复位了。
而且如果usb可以输出超过500ma的电流,那很多USB充电ic也应该没有限流这种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