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

楼主(2013-05-18):
设置P2.1为强推挽,用电表测输出怎么只有2.5V左右
P2M0 = 0x00;
P2M1 = 0x02;
P21 = 1;

网友A:
这芯片好奇怪,连个手册有没地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好奇怪,连个手册有没地方下

这么可能?

官网就可以下,而且数据表里有C例程。。。 :)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628AD.pdf

网友C:
测电压时,要断开外部连接的电路。

网友B:
楼主,你的设置是正确的,但是~~~~~~~~~你可能没用正确的的头文件。
STC12C56XX的头文件与STC12C5A60XX的不通用,特别是PXM0,PXM1是相反的,如果你误用了,以上设置就变成IO为高阻输入状态。:(

请使用STC官网的标准头文件替换再尝试,估计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下载地址: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620AD.H

或在STC-ISP V6.37(及以上版本) 软件的【头文件】标签里保存得到。
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37.exe

(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设置是正确的,但是~~~~~~~~~你可能没用正确的的头文件。
STC12C56XX的头文件与STC12C5A60XX的不 ...

确实是用错头文件了。。。换了STC12C56XX的头文件后正常了。
谢谢!

网友D:
5楼说的对。STC单片机使用时要注意使用对应的头文件,尤其是在使用特有的某些功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