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487接收到的数据会直接返回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8):
做了个max13487电路,数据发送和接收都正确,但MCU发给13487的数据会原封不动的返回给MCU,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有用过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看电路图吧,你的RE在发送时是什么状态?

楼主:
电路就是官方的省掉了光耦,RE始终接到5V电源

网友B(2013-07-03):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正打算用这款芯片的。

网友C:
原封不动返回?LZ试下发送不同的数据,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样返回,数据长度要超过一个字节。

网友D:
没有死锁,发送的时候使能了接收当然原封不动的返回了

网友E(2014-04-21):
RXD,TXD上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2014-07-17):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急!

楼主(2015-01-27):
好久没来,发帖之后没多久就解决了,如7楼所说,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