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串口程序怎么使用

楼主(2013-05-18):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小课题,要用到串口通讯把pc键盘上的字母输入到单片机里去,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是要输入一个还是一串字符吗?

网友A:
如果输入一个使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一下就行的。

网友A:
如果是一串字符,你可以先设定一个起始标志位,然后whilt等待接受就行了

网友B:
具体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