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mos管的并联电路,带均流得,

楼主(2013-05-18):
(无正文)

网友A:
MOSFET可轻轻松松达到200A
你这30A太小了。

网友B:
改用大容量IGBT可能更好。

网友C:
MOSFET 有自动均流特性
直流并联就可以

网友D:
要看负载性质:蓄电池还好说。如果负载是直流电机,锁转子电流非常大,必须有反应快捷、可靠的短路保护。否则并联MOS烧得一塌糊涂。不要说200A,就是30A也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