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3-05-18):
这个电路是输入3V   TTL 高电平  想问的是 经过三极管后发射极探针R1那里是不是得到的是高电平  还有如果得到的是高电平 这个管子应该不是处于截止区的把   也就是不能当做开关来考虑的把  只是放大作用。
如果上面分析的正确  还想问下 如果是低电平输入呢 比如0.2V的输入 ,这个管子 是在饱和区吗,
管子是PNP的 9012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
集电极不是都接到了地吗,还需要问它得到的是什么电平吗?

楼主:
:L写错了  应该是 发射极 就是探针R1那里

网友B:
楼主,您好!
你画的这个电路是射极跟随型开关电路。
图中R1(1)的电压和R2(2)的电压,只相差三极管Vbe的电压。

网友C:
三极管有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饱和。楼主的图我看不懂。

楼主:
这个我知道了 就是共集电极  也就是常说的射极跟随器,发射极电压略高于基极,电压起不到放大作用 就是放大电流的

网友D:
射极跟随器,发射极电压略高于基极,电压起不到放大作用 就是放大电流的

网友E:
大一的学生?…………

网友F:
看楼主画的这图 就知道是菜鸟中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