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发送这部分本来是准备单独写一个模块的,但是元件例化总是出问题...所以我就直接在初始化模块的后面接着写的,就是初始化成功过后...
写发送这部分,首先关中断IMR,0x80...接着是写数据,即6字节的目的mac,6字节的源mac,然后就是发送数据...然后将数据长度写入FCH和FDH,接着把TCR的bit1置高,然后延时,因为不知道这儿判断NSR里面发送状态怎么弄,所以是一个比较长的延时...然后关中断
查了一些,这样写应该时序没有错啊,但是抓包工具就是没有数据...求解

楼主:
自顶,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顶,求大神帮助啊!

上次不是有个哥们,做成了,你没问问他啊。
我们能给的是建议,他直接有平台和你一起来检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有个哥们,做成了,你没问问他啊。
我们能给的是建议,他直接有平台和你一起来检测啊 ...

支持做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做法啊

网友A(2013-10-22):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不要太广告啊

网友C:
哈哈,职业所在。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