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手机充电线接反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今天我的手机充电线坏了,结果我把线的正负极给弄反了,不敢接回去了,请问若我接回去充电的话,会不会对我的手机有问题,被烧坏的可能性有多大?谢谢

网友A:
一般手机内部都有这种正负保护电路的吧。。。。。。。。。。

网友B:
一是,手机充电器的功率是有限的。即是反向充电短时间也不至于烧坏手机。
二是,手机内的充电电路一般有防反接的电路。

网友C:
内部有保护电路

网友D:
反过来都没事,返回正常状态你害怕什么

网友E:
LZ,描述问题要清楚一点。正负反了,有没有对手机充电过?
没有插过,改回来就可以了。即使插过了,也得改回来。

其实,手机充电电路有过压保护,有限流保护,但是没有特别设置反接保护的。
上面很多人说的,是不正确的,手机充电并没有特别设置反接保护,不过短时间反接一般不会坏。

反而电池端,短时间反接一般不会坏,我们经常反接的。
但是过压很容易坏,电压达10V会坏一堆器件:PMU、CPU、PA、LDO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描述问题要清楚一点。正负反了,有没有对手机充电过?
没有插过,改回来就可以了。即使插过了,也得改 ...

这样嘛,我上次充了一下子,没反应,应该是接反了吧?因为我是忘记了正负极了就直接接的线,后来才想起正负极的问题。

网友F:
仔细看手机外接电源接口的标识,没有的话看说明书,如果是USB接口的,看USB标准文档,然后用万用表测试你的电源输出极性看是否匹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