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30

楼主(2013-05-18):
请大师做电磁干扰和信号完整性,电路方面的点评

网友A:
这板子  还能做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  还能做很小很小

这个我知道,这就是教学用的。
在电器性能,布局,电磁干扰问题上,还能提供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samnrgjkzvhr

什么意思 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啊

估计是为了得回复分吧

网友D:
感觉还行

网友E:
U1离U3太近了,焊接不方便,没用晶振吗??
功能模块布局很乱,走线也乱,电源,地处理不好
扩展口都加电阻吗??还是啥??

网友F:
这板子 是还可以做很小

网友G:
电源基本没防护,走线太乱。
改贴片的阻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基本没防护,走线太乱。
改贴片的阻容吧。

谢谢指正,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