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组一个物联仓库

楼主(2013-05-18):
大家好,我这里有约1万种零件,比如螺丝,螺帽,滚珠,东西很多,我要将这些零部件分成一整套的能组装一个成品设备的零部件,放在一个大箱子里边,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里的任务是要能及时统计库存,进出情况,留个余量,以能随时供料。该仓库能在电脑里边能以三维场景模拟真实的摆放方式随时查看。当工人组装这个设备时,将该零部件与读卡器一对照,哪怕是一颗半粒米大的螺丝也能知道安装在哪里,电脑屏幕还给出相关参数、工艺控制要求。这样普通人也能组装该机器。因为该设备极为复杂,不预先规划组装程序,不先装好子组件,物料不齐或多出物料就有可能误导安装者,所以急需一个物联网来控制整个仓库和组装过程。我能做的是可以设计该3D仓库,3D组装件,将这些3D图发布后可以做成类似游戏一样的场景,只要物联网信号有输入,能做到立马反馈相应信息。请问各位大佬 怎么实现该项目的物联网部分呢?

网友A:
每个零件贴个条码,用条码枪扫一下就可以了吧
然后你的软件根据条码用你说的场景提示

你这个应用,就是比现有的仓库管理多了个场景提示

网友B:
1.这里的任务是要能及时统计库存,进出情况,留个余量,以能随时供料。
2.当工人组装这个设备时,将该零部件与读卡器一对照,哪怕是一颗半粒米大的螺丝也能知道安装在哪里
场景提示很好做, 只是物料的多少有点难度吧,只是螺丝那么大点东西

网友A:
现在库存软件,或者一般是ERP之类的软件,都是有物料数量统计的,你能想到的,软件公司都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零件贴个条码,用条码枪扫一下就可以了吧
然后你的软件根据条码用你说的场景提示

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的。条码一扫,开玩笑,1000个万螺丝,怎么扫?这些螺丝是做成1000个精密设备,每个设备分到1万螺丝,让生手也能看图组装的,必须非常精确,不能多不能少,不能错型号不能似是而非,你以为现在的erp软件做得好啊,全都是垃圾,有对物品的类似于rss的聚合功能才是真的好,erp没有吧?

网友C:
这个和物联网没什么关系,是一个内部物料管控系统。

网友D(2013-07-01):
如果客户可以接受,倒是可以做成物料自动管理供给系统,可以实现自动存放原料和自动取来原料。

网友E(2014-02-08):
盘点方面,可以增加一个共用的自动称重设备,配合移动机构,完成自动盘点

在通过重量, 与每个零件的参考重量,除一下就能得到 当前零件为多少个, 与系统上的数量比较,如果相差过大就提示,误1~2个的呵呵看看客户要求了

零件用处的, 如果是小零件,可以考虑,重量+图象识别  出零件的特征在显示出用途。

看客户认不值不值扔这么多钱去搞这个系统,搞出来的系统有没有用,    这个搞法,下一步干脆就自动、半自动组装算了

网友F:
复杂系统是分区分块组装,完成一部分就马上检验一部分,每个工人只负责安装尽可能固定的几种类型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