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v和3v通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18):
这是现有的电路,不知道可靠不,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IO口之间加个1K电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现有的电路,不知道可靠不,各位给点意见

WIFI_TX是3V的发送的话,TX就应该是5V的接收,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WIFI_TX电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WIFI_RX用电阻分压就行了,只要把5V发送过来的信号分压成3V左右就行了,不必要用什么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_TX是3V的发送的话,TX就应该是5V的接收,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WIFI_TX电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WI ...

@kanglijun123456 楼上你太厉害了,我今天做的测试,这个电路发送的确实可以,但接受电路就不怎么好用了,WIFI_RX输出为4.3v左右,很奇怪,在网上也查到很多这样的电路,但不知道那个更好一些,继续调接受电路,我一会用分压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