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 USB 转串口的芯片 没有过压的情况下总是烧坏, 求解释。。

楼主(2013-05-18):
小弟初次使用这个芯片,刚开始测试将TXD 和RXD接到一起用串口助手测试是好的,当我用该芯片给单片机下载好程序后,将该芯片的RXD和TXD分别接到单片机的TXD和RXD后来测试通信也是好的,之后我没将连线拔掉继续用STC官方下载软件通过该芯片给单片机烧写程序,但这次怎么也烧不进去了,然后我就拔掉连线独立出芯片,将TXD 和RXD接到一起用串口助手测试发现通信不能成功了,哎。。。这前前后后我还没弄什么,芯片坏掉了,个人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原因,因为前前后后我接线没错,也没有过压的情况,就是有一点我烧写程序时我用官方的烧写软件烧写需要冷启动单片机,会有电压脉冲,这个对芯片有影响吗?哎。。请教师傅们给点建议,让小弟以后避免这样情况再次发生。。。

网友A:
我遇见过类似的问题,问题是在我的笔记本上无法进行下载,PL2303测试也无法通过,后换上台式机就好了。于是给笔记本重新装操作系统后问题解决。

网友B:
因为一般电脑的供电都是用开关电源,而如果电路板也用开关电源,很容易造成两板之间的电势差。接USB时有较大的冲击,所以建议电路板用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C:
你把笔记本接上电源试试,或许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笔记本接上电源试试,或许就行了。

应该是把笔记本电源去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般电脑的供电都是用开关电源,而如果电路板也用开关电源,很容易造成两板之间的电势差。接USB时有较大 ...

单片机板的供电我是通过那个PL2303 USB转串口集成芯片上的一个5v电源输出供电,这个电势差怎么来呢?小弟不懂,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类似的问题,问题是在我的笔记本上无法进行下载,PL2303测试也无法通过,后换上台式机就好了。于是 ...

哦 对了在我给单片机下载程序下载不进去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尝试,有一次电脑显示什么电流涌动什么的,我终止了下载,之后好像就坏了。。不过出现这提醒之前前也是烧不进去程序。。从前到后只有一次成功。。

网友D:
我不止遇到一次了,我的USB转串口小板已经用坏了3个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止遇到一次了,我的USB转串口小板已经用坏了3个了,哎

很无语的是,我现在都不知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纠结换一个还是要损坏,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无语的是,我现在都不知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纠结换一个还是要损坏,哎。。 ...

建议隔离,这些都是因为漏电打坏的。做电子的要善于保护好自己的设备,如果都像你们那样搞,那种很贵的芯片一个都好几千,坏的起吗

网友E:
我这也有一个板,不管你怎么用USB线接本本烧的单片机,就是烧不进,我用的是STC的。换上台式机用COM-COM就可以烧录。我起初是怀疑线的问题。后来换上SP3232还是无法烧录,无语中

网友F:
10楼说的有道理,没搞清楚之前先隔离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也有一个板,不管你怎么用USB线接本本烧的单片机,就是烧不进,我用的是STC的。换上台式机用COM-COM就 ...

我也换了下机子 发现是好的,哎真是无语呀。。。

网友G:
PL2303芯片是国产的,质量不稳定,导致容易烧坏。
如果只是想烧录,你可以买几条USB串口线(340芯片的)。

网友H:
我的学习板上,经过反复插拔,这个片子坏过,怀疑是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PL2303芯片是国产的,质量不稳定,导致容易烧坏。
如果只是想烧录,你可以买几条USB串口线(340芯片的)。
...

pl2303也有台湾原产的,凡是用新版本驱动报10错误的都是国产的假冒芯片,问题不是一般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