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17mv失调电压,咋样消除?(不换片子)

楼主(2013-05-18):
求助:这个电路图,信号通过R1,R2分压,PK是个短路帽,在接入U1A跟随之前,信号正常,短路帽加上后,加上运放跟随,输入端(第三脚的)信号就上升了17mv,,这失调电压也太离谱了,怎么解决呢?(不换片子,目前用的是lm6172,手册上失调电压时2,3mv),请求高手,前辈们指点啊!!

网友A:
是失调电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失调电流的问题吧?

是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不换芯片,那就对运放同相输入端施加一个电压将其抵消掉。
据你的测量结果,需要一个负电压。

网友C:
可以加个平衡电阻试试

网友A:
首先,减轻运放输出的负载。这样能基本维持失调为常数。至少可保证可预测性。

网友D:
失调电流这个指标相对于偏置电流来说,并不重要,一般来说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调电流这个指标相对于偏置电流来说,并不重要,一般来说不考虑。

那出现的17mv 这个量是什么原因呢?

以你用片子为例,失调电流比偏 电流小60倍,可以忽略了。串一电阻补偿。

楼主:
加了个平衡电阻,问题解决,谢谢楼上了,谢谢

网友E:
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电路?

信号衰减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平衡电阻,问题解决,谢谢楼上了,谢谢

不行,问题没解决!!!又出现了,刚才不知道怎么的,测得就是好的(2脚对地加上4.7IK电阻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电路?

输入衰减

楼主:
好像有: 运用平衡电阻来调节失调电压只在使用较大的反馈电阻Rf和采用较大的偏置电流才有效,否则偏置电阻没有多大作用.
平衡电阻在这没起作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单位增益的跟随器,那么平衡电阻应该这么加:在1、2脚间加个18K电阻(R1//R2),而不是直接短接。

网友G:
查了下LM6172的Ibias,好家伙1.2uA typ,乘上20k//180k也差不多就是17mV,跟你的现象一致。解决方案如楼上所述,输出不要直接接-输入,加一个20k//180k的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在1、2脚间加了个18K的电阻,1脚输出直流分量很小了,。。。要减小3脚的直流量,貌似得用4楼的说法了。。。。
为什么平衡电阻在1,2脚之间,而不在2脚对地等其他地方,还请前辈指点一二,给个推导或算式。。。不胜感激

网友H:
运放偏置电流在作怪:
运放内部从3脚和2脚都有一偏置电流(1.2UA),那么这时:U3脚=1.2*18K=19.6mV.
                                       U2脚=1.2*0=0V
如果2脚对地接平衡电阻:2脚偏置电阻还是=18K//0=0欧姆
如果2脚与输出接平衡电阻:2脚偏置电阻=无穷//18K=18K

有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运放偏置电流在作怪:
运放内部从3脚和2脚都有一偏置电流(1.2UA),那么这时:U3脚=1.2*18K=19.6mV.
        ...

如果2脚对地接平衡电阻:2脚偏置电阻还是=18K//0=0欧姆

0欧姆相当于传输线电阻?输出接地?

网友H(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负反馈运放输出电阻为0,即2脚相当于直接接在一个内阻为0的电压源(Uo)上.

网友J(2014-11-25):
引用 网友H:
运放偏置电流在作怪:
运放内部从3脚和2脚都有一偏置电流(1.2UA),那么这时:U3脚=1.2*18K=19.6mV.
        ...

学习了,对于放大电路,计算方法也一样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运放偏置电流在作怪:
运放内部从3脚和2脚都有一偏置电流(1.2UA),那么这时:U3脚=1.2*18K=19.6mV.
        ...

如果平衡电阻为1M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单位增益的跟随器,那么平衡电阻应该这么加:在1、2脚间加个18K电阻(R1//R2),而不是直接短 ...

不管是不是单位增益跟随器,也是应该在1、2脚加电阻吧?
@qzlb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