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I的电机驱动芯片DRV8833的PWM输入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18):
最近在做智能小车,想用TI的DRV8833做为电机驱动。看了下手册,有如下问题。
1:这款芯片貌似没有像L298N的电机使能端? L298N可以通过向电机使能端输入PWM波进行调速。
2:如果没有电机使能端,那是不是只能向(AIN1,AIN2/BIN1,BIN2)输入PWM波,那要使电机正反转都能调速的话,岂不是要有4路PWM输入??

请高手解答。。目前只有两路PWM输出口,如果要实现两个电机正反转调速的话,给怎样做呢。。??

楼主:
附上DATASHEET

TI电机驱动 DRV8833.pdf

网友A:
1. 可以考虑用 SLEEP 脚实现使能.
2. 要使电机正反转都能调速, 起码得有两路要 PWM, 另外两路是可以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考虑用 SLEEP 脚实现使能.
2. 要使电机正反转都能调速, 起码得有两路要 PWM, 另外两路是可以常开的. ...

那如果我的单片机只有两路PWM波输出,想控制DRV8833上A/B通道两个电机都能正反转调速,该怎么实现呢。。。按理说不是要接四个PWM输出引脚么?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AIN1,BIN1  接 PWM 信号, 调速
AIN2/,BIN2 接 正常 IO 信号, 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AIN1,BIN1  接 PWM 信号, 调速
AIN2/,BIN2 接 正常 IO 信号, 控制方向. ...

如果这样接,反转调速就是占空比越高速度越慢,而正向是占空比越高速度越快,是吗?

网友A:
是的, 看来楼主反应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看来楼主反应很快啊

斑竹还在不?再问下,这个芯片肚皮底下的那个GND可以不接吗?

网友B:
占空比控制电机驱动这一块   应该实实在在的做一两个项目   之后就会有实际心得   多看看技术文档

网友B:
感觉版主很给力   辛苦了   学习帖子   一定要顶一个

网友A:
这个芯片肚皮底下的那个GND可以不接吗?

从电气的角度看, 是可以不接的. 但是这是个功率驱动芯片, 工作时会发热. 这个焊盘就是为了将热量通过焊接相连的铜皮散出去.
所以正常应用中, 不但要连, 而且要连接大片铜皮, 并且这块铜皮尽量外延到能散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肚皮底下的那个GND可以不接吗?

从电气的角度看, 是可以不接的. 但是这是个功率驱动芯片, 工作时 ...

嗯,知道了,就是焊起来有点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肚皮底下的那个GND可以不接吗?

从电气的角度看, 是可以不接的. 但是这是个功率驱动芯片, 工作时 ...

来学习了,做了个彻底的分析,不过我再用drv8844,控制方式略有不同,不知道能告知下在做h桥是两个通道的控制方式,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E(2014-04-24):
仅供参考 通过非门 与门组合实现两路PWM控制2个直流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上DATASHEET

电机驱动资料很好的,,收下的

网友G(2015-01-14):
楼主,TI的这系列电机驱动芯片到底发热量多大呀?我准备用TTSOP16转DIP的转接板焊接的,没有中心散热的那片铜,不知道问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TI的这系列电机驱动芯片到底发热量多大呀?我准备用TTSOP16转DIP的转接板焊接的,没有中心散热的那片 ...

看你的功率了,500MA以下没问题。高了一定要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功率了,500MA以下没问题。高了一定要接

啊这么小呀,我要用到1.5A左右了,那不行我可以剪个小铝片,垫到下面引出来或者引到背面散热?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H(2015-11-19):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AIN1,BIN1  接 PWM 信号, 调速
AIN2/,BIN2 接 正常 IO 信号, 控制方向. ...

但是这样的话,
当AIN1和AIN2都为低电平时,电机是在惯性滑行,此时,电机是在正转;
当AIN1和AIN2都为高电平时,电机是在刹车,此时,电机是在反转。

这个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I(2016-04-14):
用高手用过stm32控制DRV8833驱动直流电机的吗,我的DRV的fault为什么出来的是10khz的方波呢?

网友J:
请问为什么选择用DRV8833?

网友K(2016-11-22):
引用 网友H:
但是这样的话,
当AIN1和AIN2都为低电平时,电机是在惯性滑行,此时,电机是在正转;
当AIN1和AIN2都为高 ...

我觉得会有影响

网友L(2016-12-22):
加反相器,只需要2路PWM

网友M:
之前做过一个电动玩具车的项目,因为用2个电机,选用了DRV8833
现在做新的电动玩具车项目,只用一个电机,为了节约成本,但又不能影响驱动效果,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颗国产芯片--MS8837,非常合适,结构跟DRV8833基本一样,测试效果也非常好,现在项目顺利进行中......

网友N:
这个电机驱动的分享很给力

网友O(2017-07-11):
引用 网友E:
仅供参考 通过非门 与门组合实现两路PWM控制2个直流电机

从硬件上一般这么做。但是如果为了避免增加器件。可以程序里计算一下。把反向时的PWM宽度倒过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