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量 急求

楼主(2013-05-18):
我是做的脉搏测量, 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的方波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很正确,可是当输入单片机再显示的时候显示的数字变化总是比示波器上变化的快,脉搏每分钟都达到一百四五,,求求各位大神帮助,毕业设计啊 老师让下周演示

网友A:
是不是把脉冲的前后沿都计数了?数字翻倍了

网友B:
计算的有问题吧

楼主:
也不是 有的时候他会正确几个读书 有的时候就变话很快,大多数是变化快,,大神给给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脉冲的前后沿都计数了?数字翻倍了

也不是 有的时候他会正确几个读书 有的时候就变话很快,大多数是变化快,,大神给给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的有问题吧

应该不是啊 程序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这样  大神给弟弟指点吧  下周老师就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啊 程序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这样  大神给弟弟指点吧  下周老师就看了 ...

一般测量20个周期,取平均值就够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量20个周期,取平均值就够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2864.h"
#include"ds1302.h"
uint num,maibo;
bit wanbiflag=0;
sbit k1=P1^0;
sbit k2=P2^0;
uint i,time;
void t0_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1=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1=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IT1=1;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1=1; //允许T0中断
//        EX1=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0;
        TR1=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void main()
{
        lcd_init();
        ds1302_init();
        Locat_XY(0,0);
        Write_Datas("00时00分00秒");
        t0_init();
        while(1)
        {
                if(k1==0)
                {
                        Locat_XY(0,1);
                        Write_Datas("开始测量");
                        Locat_XY(0,2);
                        Write_Datas("        ");
                        i=0;
                        time=200;
                        num=0;
                        EX1=1;
                        TR0=1;
                        wanbiflag=0;
                }
                if(k2==0)
                {
                        EX1=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2
{
        num=num++;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i+1;
        if(i==time)
        {
                EX1=0;
                TR0=0;
                maibo=num*6;
                wanbiflag=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write_date(0x82,fen);
        write_date(0x80,shi);
        write_date(0x84,miao);

        Locat_XY(5,1);
        Write_Dat(num/1000+'0');
        Write_Dat(num%1000/100+'0');
        Write_Dat(num%100/10+'0');
        Write_Dat(num%10+'0');

        if(wanbiflag==1)
        {
                Locat_XY(0,1);
                Write_Datas("测量完毕");
                Locat_XY(0,2);
                Write_Dat(maibo/1000+'0');
                Write_Dat(maibo%1000/100+'0');
                Write_Dat(maibo%100/10+'0');
                Write_Dat(maibo%10+'0');
                wanbiflag=0;
        }
}
大神 给弟弟看看这个对不对 啊   看看计数有问题吗 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2864.h"

你那些操作别放在中断里面处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些操作别放在中断里面处理啊
大号现身,你说的是显示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号现身,你说的是显示部分??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里面处理的太多了,移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也给点指点把  弟弟都着急死了

网友A:
1. 中断里只收一个脉冲信号,做个标记就出来
2. 定时中断里只修改一个时标
3.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加微分电路,即触发脉宽不要太大,够响应即可,因为外中断开门时间长了,中断处理早就结束,中断大门还是开着,会多次进入中断,影响其他程序,你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中断里只收一个脉冲信号,做个标记就出来
2. 定时中断里只修改一个时标
3.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加微分电路, ...

1.这里说的中断指的是外部中断1 interrupt 2吗?这里只有一个num的数据处理,每次下降沿进入interrupt 2,加完一次就出来了?
2.这里说的定时器中断是指定时器1interrupt 3吗?这个部分就是拿来作显示用的,这个的响应时间是65535个时钟周期,应该足够里面的处理了。
3.“外部中断开门时间长”是什么意思?因为是下降沿触发,每次响应之后,标志位都清除了,应该不存在多次进入的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里面处理的太多了,移出去吧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它的时间应该足够处理里面的东西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这里说的中断指的是外部中断1 interrupt 2吗?这里只有一个num的数据处理,每次下降沿进入interrupt 2, ...

3. 是指硬件信号,若是低有效,能触发中断的话,触发好了,中断口的低电平立即应该撤消.你用示波器看,实际这个低电平维持了多久?清标志位没用的.
你清标志,禁止中断,当中断返回后,RETI 指令会自动置位EMI ,允许中断服务.这时中断口如果低电平还未撤,就会重新进入中断.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有时正常,说明程序是好的,唯有中断开门时间过长这个原因了.把触发信号加级微分,变成窄脉冲试.( 串只103瓷片+2k上拉电阻→再接中断口)

网友E:
计数管脚是否有接上拉下拉电阻之类的,最好不要出现悬空,否则容易乱跳。个人的一点实际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是指硬件信号,若是低有效,能触发中断的话,触发好了,中断口的低电平立即应该撤消.你用示波器看,实际这 ...

C:\Users\zxb\Desktop\新建文件夹 (2)C:\Users\zxb\Desktop\新建文件夹 (2)

网友A:
点"高级模式"→点"批量上传"→才能把你c盘里的东东上传坛子里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高级模式"→点"批量上传"→才能把你c盘里的东东上传坛子里来哦

大神 这是我那个传感器电路  你看看那有没有问题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高级模式"→点"批量上传"→才能把你c盘里的东东上传坛子里来哦

这是传感器电路 大神帮忙看一下  在哪里加什么 或着怎么改啊谢谢了 不胜感激

网友F:
编程该好好学一下,中断只处理必要的东西,尽量少

网友G:
首先确实是计数错了,还是显示错了。
确定是哪个原因然后再参照论坛上的方法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你把"信号输出"端的波形用示波器看一下,高电平多少mS,低电平多少mS?
有了数据,才好开方下药,哈哈

网友H:
你先试试在主程序里加一些延时,如果正确的比例增大了,就再加一些延时。如果继续有改善。就看下面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47713-1-1.html
题外话:我想了解一下楼主是用一个传感器测,还是用三个传感器测量“寸关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先试试在主程序里加一些延时,如果正确的比例增大了,就再加一些延时。如果继续有改善。就看下面这篇** ...
“寸关尺”?

这个能整好了,倒是中医界的一大革命,哈哈,到时人人都成老中医了

网友I:
滤波没搞好。

网友J:
信号来源采取处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信号来源采取处理不好

输出的是标准的方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信号输出"端的波形用示波器看一下,高电平多少mS,低电平多少mS?
有了数据,才好开方下药,哈哈 ...

高344  低369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大神

网友A:
高344 低369

脉博84次/分,哈哈.
      也就是说你的中断大门开启了369mS,重复计数就在所难免了.
      加一级微分电路吧!把中断触发信号整成窄脉冲,仅够激活中断即可.一般象HT系列的中断脉宽最小仅1μS.你查下所用cpu中断脉宽值,调整微分电容容量,比最小值大上1~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博84次/分,哈哈.
      也就是说你的中断大门开启了369mS,重复计数就在所难免了.
      加一级微分电路 ...

如果我用下降沿触发中断可不可以啊

网友A:
一般cpu的中断是用边沿触发的,这要看你估cpu是什么要求了,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下降沿触发仅是打开了中断大门,低电平宽度是中断大门打开时间长度.

参考一下伦家mm的作业吧.哈哈,那个图3.11似乎有点问题,应该反个向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pu的中断是用边沿触发的,这要看你估cpu是什么要求了,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下降沿触发仅是打开了中断大 ...

大神 谢谢你了  太伟大了

网友A:
不能照抄哦,图3.11有问题,伦家mm的导师打瞌充了,你的老师可是醒着的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照抄哦,图3.11有问题,伦家mm的导师打瞌充了,你的老师可是醒着的哦,哈哈

大神 微分电路用多大的  电容和电阻 我的是51系列单片机

网友K:
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因为边沿存在着抖动引起的。由于脉搏信号是低速信号,你可以考虑采用IO口查询的方式来计数,类似键盘扫描一样的多次确认后才确认电平。这样就能保证你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A:
先随便抓一个,例如0.01uF瓷片,2k上拉电阻,看波形,再调整,或者参照伦家mm的电路取值(用下拉电阻).

楼主:
大神 后面那个发光二极管和680电阻不加可以吗   另外怎么把分给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抓一个,例如0.01uF瓷片,2k上拉电阻,看波形,再调整,或者参照伦家mm的电路取值(用下拉电阻). ...

大神 后面那个发光二极管和680电阻不加可以吗   另外怎么把分给怒啊

网友L:
你是不是西安工业机电学院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后面那个发光二极管和680电阻不加可以吗   另外怎么把分给怒啊

可以不接,只是脉博跳动指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接,只是脉博跳动指示用的.

谢谢大神的帮助 我最后用了一个555解决了  十分感谢大神

网友A:
恭喜,折腾了几天,哈哈

网友M:
说白了就是一频率计,先用信号发生器给一固定的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