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统计出AD采集一分钟内的最大值最小值

楼主(2013-05-18):
如何实现统计出AD采集一分钟内的最大值最小值,采集的湿度信号, 要求时间精确为1分钟。用的是51单片机,采集用的是7109

网友A:
是滑动的方式,还是周期的方式,
两种方式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滑动的方式,还是周期的方式,
两种方式差异很大

都讲下怎么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滑动的方式,还是周期的方式,
两种方式差异很大

我现在用的数组把数先存起来
但是数组不能定义太大 定义太大 就data空间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讲下怎么处理的吧

如果是滑动处理要定义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
如果是周期处理就在一个周期里面判断和替换就够了。

网友B:
简单
每采集一次数据和原来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7109好像每秒最多采样30次,一分钟才1800。每次采样直接和比较就行,计算量也不算大。

网友D:
定周期的就存2个数够了,进来一个数跟原来2个比较下,保留最大最小,如此继续1分钟,结果就是这2个数。。
滑动的就得保留1分钟窗口所有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09好像每秒最多采样30次,一分钟才1800。每次采样直接和比较就行,计算量也不算大。 ...

但是这样的话 不一定是我想要的那一分钟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滑动处理要定义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
如果是周期处理就在一个周期里面判断和替换就够了。 ...

请问这个先进先出的队列 用51c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 不一定是我想要的那一分钟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啊

你想要哪一分钟,就计算那一分钟的就好啊

网友E(2018-01-15):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网友F:
两个变量max,min即可,每来一个数data_new,与max,min比较;if data_new>max  max=data_new  if data_new<min min=data_new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两个变量max,min即可,每来一个数data_new,与max,min比较;if data_new>max  max=data_new  if data_new<min min=data_new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两个变量max,min即可,每来一个数data_new,与max,min比较;if data_new>max  max=data_new  if data_n ...

这个不能跟随一段周期时间来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测出从一开始测量到现在的最大最小值,如果从5分钟前测量,就算出了5分钟内的最大最小值,而不是4分钟到5分钟这1分钟之内的最值,所以,这个最值要如何跟随周期实时更新呢

网友G:
设置两个变量,先储存前两个数值,后面的每一个数值与这两个数值比较,是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就替换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