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根26 去抖动问题

楼主(2013-05-18):
接收韦根26波形需要做软件去抖动吗?
硬件去抖动我打算0.1uF的电容,合理吗?
另外,接收红外波形时,软件需要做去抖动吗?原理该一样的吧。
单片机用STM32F103,采用外部上升沿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应用环境:泵房,WG26数据线会不会容易受干扰?

网友A:
没玩过韦根26
网上有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 ... d=0&fr=top_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韦根26
网上有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rd=%CE%A4%B8%F926& ...

网上的资料我也查过了,都是你复制我的,我复制你的。没多大意义。有没有做过实际项目的呢?

网友B:
0.1uF估计太大,个人觉的 200p 会不会比较合适。(韦根线接长一点示波器测一下)。我有用过stm32处理韦根,io前面用一下电平转换芯片(成本不敏感无所谓)。 个人觉的下降沿会好一点,下降沿中断后用读一下IO(程序不忙也可以加少量延时再读IO)这样也有一定的软去抖作用。

网友C(2013-10-22):
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