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300压降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13-05-18):
我用APM2300的N沟道mos管做开关使用,当输入电压5V,负载电流才100mA时候,它的输出端电压就降到4.632V了,当负载电流为2A时候,它的电压已经降到了4.408V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数据手册上的导通内阻是很小的,为什么导致压降这么大呢?大家帮帮忙,谢谢啦!我连接电路的方式是S级作为5V输入,然后G级连接一个下拉电阻,在G级和下拉电阻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到S级,即输入高电平,然后D接负载,电路是这样连接的,就没有其他的啦,压降太大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与Pd(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有没有关系,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啦!

参数1

参数1

参数2

参数2

网友A:
G极与S极之间的驱动电压是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与S极之间的驱动电压是几伏?

5V的电压

网友B:
按照你的叙述,N沟管,你的这种接法估计是错误的。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B:
你测出的压降,实际上是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出的压降,实际上是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压降。

原理图已经上传完成,请您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经上传完成,请您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据图,我在4楼5楼的估计没有错。

无论N沟功率MOS管还是P沟功率MOS管,内部都有寄生二极管,如上图。
你的电路,负载两端电压显然要低于电源电压(控制电源的管子关断时负载两端电压应该为零),而N沟管要漏极电位高于源极才是正常工作状态。
你的电路,门极源极短接,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为零,管子不可能导通。所以负载中电流是经寄生二极管流过去的,负载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
此电路应该用P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图,我在4楼5楼的估计没有错。

无论N沟功率MOS管还是P沟功率MOS管,内部都有寄生二极管,如上图。

谢谢版主,按照您的方法,我又重新焊接了一个电路,好用啦,哈哈,谢谢!

网友C:
有始有终的帖子应该奖励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按照您的方法,我又重新焊接了一个电路,好用啦,哈哈,谢谢! ...

如果能说出修改好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E:
这种开关最好用P-MOS,N-MOS的Vgs无法达到要求

网友F:
N-MOS管也可以做电源开关:

1.  如果有高于+5V的电压可用,NMOS管的 S接负载RL。RL另一端接地。
2. 如果负载RL不需要共地,NMOS管S接地,D接RL,RL的另一端接接电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