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APW7077Z升不到5V?

楼主(2013-05-18):
电路如图,使用APW7077Z升压芯片准备将3.8-4.2伏升压到固定的5伏,(因为用的是固定输出5v的APW7077Z),但在输入是4伏左右的情况下,输出只有3.8-3.9左右,检查了多次,不知什么原因?特请教知道的朋友麻烦解答,谢谢先。

网友A:
CE脚接高没有?

网友B:
看pdf,不过从图看,楼主注意下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脚接高没有?

谢谢回复,CE接的高,我估计在淘宝买的芯片有问题。芯片上的印字是L50Z,卖家说就是APW7077Z系列的。我又辨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df,不过从图看,楼主注意下CE

谢谢回复,这个图就是PDF上面的,CE接的高,我估计在淘宝买的芯片有问题。芯片上的印字是L50Z,卖家说就是APW7077Z系列的。我又辨别不了。

网友A:
APW7077 50B的丝印是77Z,规格书上说的。

楼主:
原因可能找到了,因是在淘宝上买的,给卖家说的是要APW7077Z 卖家发的是L50Z,说是可以完全兼容APW7077Z,实际上两个芯片的管脚有不同的功能,不能完全兼容。淘宝卖家说是我设计错了。叫我去掉MOS管。

楼主:
而我的印制板是按照APW7077Z设计的,现在要和卖家理论理论。

网友C:
加大输入端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