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
今天想玩一个电路,但发现粉色框中部分有问题!
我主要是想用测试电机转子的电压来改变电机的速度(因为电机带载后,速度直线下降,想通过测试转子的电压把速度提上去);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得出,电机带载后,转子AB的电压降低;但用直流档测C,D两点电压,这电压几乎没变(也就是电机空载与带载时,C.D两点电压几乎不变)!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这电路如何改进或推荐个可行的电路,谢谢喽

网友A(2013-05-18):
CD之间电位当然变化很微小的。但测单独的C或D对地电压还是有变化的。比如C点电压=UAB在C4与C3上的分压后半波整流到C1上的电压。R6和R3可以不要,D点支路整流也可以省略。

网友B:
串励电机不适合做调速用!调速最好他励。

网友C(点评):
内行话。那个修电机的,多半还不知道这件事。

网友D(点评):
人家研究方向兴许是电机修理呢

网友B:
那东西也许什么是相带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明天再去试试;
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个呢,哈

网友E:
串接电机是通过调节电枢电流(或施加电压)调速,LZ的图不能调速.
并接电机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改变磁通量)调速.
你找本电机学或类似的书看看,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E:
串接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适用于转矩变化大的场合,并接电机的机械特性硬,适用于要求转速变化小的场合.

楼主:
谢谢回答!我把这电机接成他接的试试!
因为串接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加大负载,速度马上下来;所以我想从硬件上调整下,通过取转子两端电压来提高加负载时的速度:
即先测试好空载时C.D两端的电压;加载后,C.D两端电压理论上会变化,然后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使C.D两点电压与空载时接近,从而提高加载时的速度.
但事实上,加载后,电机速度有明显降低,但C.D两点电压几乎不变......
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电路推荐下,谢谢.

网友E:
我刚看清楚,你这个是单相串接交流电机,不能随便改的.你还是考虑成熟了再试,

网友E:
你这个电机不能改为他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