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铺铜后出现错误,间距出问题

楼主(2013-05-18):
如图,间距设置的15mil,怎么会有些地方出现莲连接了呢。是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吗?

楼主:
坐等高手啊

网友A:
是不是有铺铜 变型了? 铺铜跟走线有 安全间距?  这个问题经常碰到。 可以把铺铜框删除重新画一下。 或者把安全间距随便改一下就能搞定。 这个是软件BUG 。  有时候换个版本软件就好了。

但是一般删除铺铜框 或者修改安全间距。或者修改一下铺铜框的宽度。一般就能解决。

如果还解决不了。就把文件发上来。

楼主:
删了边框重新铺铜还真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win7的原因。前面装的9.5工具栏也有些没有。多谢上面周末回复:lol

网友B:
这个是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问题了

对我们新手,哪敢怀疑软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