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热电偶放大电路 《急~!急~!》

楼主(2013-05-18):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测热电偶时,以为用 LM2902(类似LM324) 做个电压跟随器就可以了,没成想,失调电压太大,无法使用。
    现需要一个实用的,最好是成功的,放大电路,因为我用AD7705检测热电偶的电压信号,可以检测到很微弱的电压信号,比如说2mV,但是输入阻抗不够大,不能满足热电偶的要求,所以必须用运算,只要做到增加输入阻抗即可,比如电压跟随器,是否有放大作用无所畏,并且失调电压要小

网友A:
如果AD7705的输入阻抗达到100K量级,直接RC滤波输入就可以了。
如果要加跟随器,OP07是便宜的选择,双电源运放的特性比单电源的要好,特别是低电压信号。
你当然可以选择TI/AD的高精度运放,太贵。

楼主:
你说的双电源很对,现在我没用放大电路,直接把热电信号接到了AD7705上,并且是双端输入,而且我发现浮地输入,比AIN1-接地更好,现在这样能对付用,说明AD7705的输入阻抗足够大了,检测热电偶的信号没问题。
   如果要更好的方案,我猜 想,应该是OP07之类的仪表运算放大器,采用双电源供电,放大热电偶信号,一定要双电源,之后再进行AD转换,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用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试试看,或者用专门的仪表放大器试试!图片不会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双电源很对,现在我没用放大电路,直接把热电信号接到了AD7705上,并且是双端输入,而且我发现浮地输 ...

热电偶内阻很小,并不要求后级有很大输入阻抗。
不放大,热电偶信号直接进A/D,不是好主意。
OP07不是仪表运放。不过,热电偶不必用仪表运放,OP07即可胜任。

网友D:
如果不想用双电源供电,可以选择SGM8551或者SGM8581这种可以单电源工作的高精度运放,SGM8551 Vos全温度最大24uV,SGM8581 Vos全温度最大110uV,处理热电偶信号应该够用了,并且价格会比同档次的运放便宜不少。

网友E:
热电偶信号虽然是微弱信号,但是他是低内阻的,所以对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没有太高的要求。
无论单、双电源的运放都可以实现。
但对于单电源供电的电路需要注意其低输出能力,最低能低至多少?当温度接近0时,输出能否真正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