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F8想单步运行光标不动

楼主(2013-05-18):
SH67P847M,EVB板上面的主芯片型号是SH67V847F。
现在的问题是:按F8想单步运行,光标不动

网友A:
指示灯啥反应

楼主:
仿真底座和EVB板的灯会点闪亮一下

网友B:
仿真器一直正常吗?

楼主:
前两天装仿真器的驱动装不上去,后来先装了烧写器的驱动,装上后再插上仿真器,系统自己又识别了,否与这个有关?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说编程难的,是因为自己不会说话,会说话就会编程。

网友C:
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和ide66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换了个EVB板试试

网友D:
但是不一定管用哈~~~

楼主:
哦,了解了,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