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舵机一直抖动不停...

楼主(2013-05-18):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用电路板上的ISP转USB插在电脑上直接供电的话,舵机很稳定,能正常工作.
但是用稳压电路的9V稳压至5V电压加在电路板上,舵机就开始抖动,稳压板上的指示灯也抖动,虽然舵机能工作,但是工作的时候一直抖动不停,单片机的IO口使用指示灯也一直闪烁.
一开始我以为是稳压电路有问题,但是稳压电路不接电路板的时候,输出的电压用万用表测很稳定,没有波动...
求大神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稳压电路,输出电流?

网友B:
9v电源的容量太小了
5v稳压ic的散热不良

网友B:
导致ic产生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源的容量太小了
5v稳压ic的散热不良

电源的容量..要怎么解决...菜鸟求帮助...
好像7805没有发烫...

网友C:
电源内阻太大,测量一下5V波形

网友B:
换个大一些的稳压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一些的稳压电源试试看

换个电池就好了。。。估计是原来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D:
如果舵机的功率部分和控制部分分别供电,最可能导致地电流问题。稳压电源输出的地连接到220V保护地上应该就行了,或者用电容将稳压电源输出地和220V保护地之间加电容。

网友E:
比较明显~~~缺电流,  供电不足

如果电流系统供电设计没问题,  哪就是9V电流的输出电流能力有限~~~~ 有个一个种可能  这家伙用了CA9V.........

网友F:
舵机!是模型用的坨机吗?

网友G:
一般外接会更稳定。

网友H:
估计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你把电机接上,用示波器观测5V电源,看是否有跌落。一定要测试接在舵机脚上的5V。

网友I:
估计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J:
这小的问题、都不能判断????…干什么吃地!!!!!!

网友K:
如果你在供电时,量到的9V--5V电源输出不正常,则就是电源原因,分析如下:
1. 电源负载支持不足,负载消耗能力大于电源提供能力;
2. 电源工作条件超过了正常条件,如温度,工作环境,等等

网友L:
电流不够,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M:
这个应该是电源输出的电流量不够,不能支持舵机的运作,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N(2015-09-01):
干扰是件蛋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