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运行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3-05-18):
用调试器在线调试时,全速运行,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但是重新上电,脱机运行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是不正常的,

网友A:
单片机死机了吗?

楼主:
单片机并没有死机.

网友B:
肯定程序本身问题

楼主:
什么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C:
复位,时钟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