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振荡不起来啊

楼主(2013-05-18):
那错了吗?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你怎么知道“振荡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你怎么知道“振荡不起来”?

振荡起来极管闪烁啊

网友B:
设置电容的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荡起来极管闪烁啊

这可不一定会闪。
你的电源电压5V,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10k欧,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电流不过0.3mA(考虑LED压降2V)。而仿真软件中LED电流0.3mA不一定发光。仿真软件中LED多大电流发光,需要你另外实验,或者在元件参数中设定。
用仿真软件中示波器看看集电极波形,这个最可靠。

网友A:
此电路与你贴出来的电路稍有不同,振荡得很好。

下图是振荡波形。

网友C:
这个电路仿真不会振荡.
你试试焊个电路一定会振荡的.
10K改5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一定会闪。
你的电源电压5V,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10k欧,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电流不过0.3mA(考虑 ...

没有波形啊      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为2.2V  /10MA
两个三极管不是一个型号的  应该会起震吧
这个电路哪有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电容的Ic

怎么设  是电解的还是瓷片的  大小为多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仿真不会振荡.
你试试焊个电路一定会振荡的.
10K改510

嗯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与你贴出来的电路稍有不同,振荡得很好。

这个电路首先是R1R4R5分压  使得Q2导通Q2的e为低电平  这时c1在充电  当充电到0.7V Q1饱和导通  R3和Q2的发射极为高   呵呵 这个电路是不是这样分析????

网友C:
R1R2改位10K,C2改位1μ,再仿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R2改位10K,C2改位1μ,再仿真试试看.

还是不闪烁

网友C:
把C2改回0.1μ,R2处加激励.再仿真试试看.

网友D:
包你上电就来火:

网友E:
发光二极管 给短路掉 就能仿真出来了吧!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可以振荡的:

proteus 的长项是 mcu仿真, 模拟电路还是用 multisim 为好.

网友C:
可能仿真软件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些要加接励,有些可以不用.

这个电路与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2#pid3065162的图1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与你贴出来的电路稍有不同,振荡得很好。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Multis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可以振荡的:

proteus 的长项是 mcu仿真, 模拟电路还是用 multisim 为好. ...

刚刚装了multisim   有波形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那里是双稳态,这里是无稳态(多谐振荡器,或曰弛张振荡器)。

不知道什么事磁励  网上说的是无稳态 multisim可以仿真  proteus仿真不了!!!

网友A(点评):
“事磁励”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R1=R1=100K,然後C1=C2=0.1uF閃这么快你眼睛看的出来,不会加大C1C2吗?舉一能反三。 ...

呵呵  用proteus的图表仿真都看不到波形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与你贴出来的电路稍有不同,振荡得很好。

版主我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事磁励  网上说的是无稳态 multisim可以仿真  proteus仿真不了!!! ...

嚯嚯  看错了是接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那里是双稳态,这里是无稳态(多谐振荡器,或曰弛张振荡器)。

是的,那里不能振荡,这里能振荡.但仿真时考虑的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分析的对不对????

要叙述这类电路(不仅仅是7楼贴出的电路)的工作过程,通常是从电路的某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开始。注意这类电路总是一管饱和另一管截止(或是两管同时饱和再同时截止),所以,可任选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例如Q1饱和Q2截止开始。这类电路又一定在一个周期内两次“翻转”,应该讨论“翻转”发生的条件(各管电压电流变化到什么程度就会发生翻转)。这个叙述是比较冗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分析的对不对????

7楼电路,去掉R6C1,就是施密特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分析的对不对????

首帖电路,理论上存在上电后两管均进入饱和的稳定状态,此时振荡不起来。
当然,实际上两管均饱和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元器件总有一定误差,电路很难完全对称,上电后两管电流上升速度完全一样。只要电路不是完全对称,上电后就会产生振荡。但仿真则不一定,我仿真首帖电路时经常见到两管均饱和的结果,这是因为仿真软件步长有限,很难仿出上电过程。另外,仿真软件还经常仿出来虽有振荡,但却伴随着强烈寄生振荡的结果,这可能是仿真步长不适当。
7楼电路,只要参数(电源电压、各电阻数值等等)适当,不可能存在两管均饱和或均截止的状态。

网友C:
这个电路proteus可能要加激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包你上电就来火:

大周期里含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proteus可能要加激励.

嘿嘿  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叙述这类电路(不仅仅是7楼贴出的电路)的工作过程,通常是从电路的某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开始。注意这类 ...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用multisim

网友C:
proteus multisim我都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嘿  怎么加?

proteus multisim我都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us multisim我都没有用过.

您用什么nb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用什么nb软件??

我的计算机里没有装带电的软件,我不仿真,只了解仿真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