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RTC不准????

楼主(2013-05-19):
用32768晶振,RTC越跑越快,一个下午下来多跑了40分钟,参考手册里面写了可以软件校准,但是配置了不成功,有没朋友做过这块工作,具体要怎么操作,教教下。。。。

网友A:
晶振校准这一块   你试一试  这个需要反复不断的实验   另外看看晶振本身的质量怎么样   这样找起来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校准这一块   你试一试  这个需要反复不断的实验   另外看看晶振本身的质量怎么样   这样找起来可能好 ...

呵呵,在STM8L_DISCOVERY开发板上跑的,快的

网友B:
不可能吧 你看看软件吧 我用的不会啊

网友C:
一个下午下来多跑了40分钟,用HSI也没这么大吧

网友C:
我之前用过4M晶振,用TMER1定时1秒,一天下来误差也就十几秒

网友D(2014-07-29):
我用HSI内部16M,用TMER1定时1秒,一天下来误差也只有十几二十秒

网友E:
STM8L的RTC晶振管脚有问题的, 可以看下勘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