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fpga开始工作时,是什么原因导致io口供电电压周期性的从3.3v降到2.0v?

楼主(2013-05-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查查电源的设计,是不是3.3V电源的电流负载过大,导致电源转换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觉得好好查查硬件板卡的连线等等。
根据我的经验,我不认为FPGA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电压变化和FPGA本事没有关系,看看你的电源是否有问题

楼主:
在电源模块3.3v输出端 换了个和以前一样大小的电感 io口就正常工作了 不过 在io口正常工作之前 供电电压3.3v还是被拉低到了2.0v 然后又回复正常了 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