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PIC16F877A最小系统版为什么不工作呢

楼主(2013-05-19):
自己做的最小系统版,但是单片机不工作。大家帮我看看原理上有问题么?4M晶振和30PF的电容组成晶振电路,复位电路连的是1K的电阻,低电平复位。电源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万用表测单片机有工作电压5V,复位电路也是5V。

网友A:
测测晶振有没有波形。

网友B:
怎么测试的,  软件呢?  关键是配置位有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配置位0X2F09;
Bit14   CP,FLASH程序内存代码保护位:     选1,代码保护关
Bit12   DEBUG,在线调试器模式配置位:     选1,禁止调试,RB6/RB7W为通用
                                                                                                    I/O口
Bit11,Bit10  WRT1、WRT0,FLASH程序内存写使能控制位: 选11,取消写保护
Bit9   CPD,数据内存代码保护位:      选1,代码保护关
Bit8   LVP,低压/单电源在线串行编程使能位: 选0,RB3引脚用作数字I/O口
Bit7   BODEN,欠压复位使能位:     选0,禁止
Bit4   PWRTEN,上电定时器使能位:     选1,禁止
Bit3   WDTE,看门狗定时器使能位:       选0,禁止
Bit2,Bit1    FOSC1,FOSC0,振荡器选择位:       选01,XT振荡器
其他位为未配置位,读为0;
所以配置位为  0010 1111 0000 1001 = 0X2F09
复位电路,用不用加个电容来形成上电复位,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C:
1、复位:直接一个10K电阻到VCC,做产品会建议你在复位脚上接一个104电容到地。
2、晶体:先去掉两个30PF电容,只接晶体即可调试即可。
3、针对你的电路,BODEN应该打开。
4、针对你的电路,PWRTEN应该打开。

网友B:
4M晶振有的厂家需配置为HS才可工作:lol二个电容也可调整试一下(18P--30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M晶振有的厂家需配置为HS才可工作二个电容也可调整试一下(18P--30P)!

4M晶体介于XT和HS之间,如果对功耗要求不严格,则直接选择HS,如果对功耗有要求,则需要详细弄清楚晶体的各项特性,慎重选择可以用XT振荡模式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