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机器周期

楼主(2013-05-19):
在设定XT2之前430在执行代码之前机器周期为多少,是1/800K=1.25us?
设定后检查振荡成功后,机器周期为1/8us吗?
谢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很弱智吗?

网友A:
没有太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关注的。

求关注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
LZ不妨做个试验,__delay_cycles(long t); 这个函数是精确延时多少个机器周期的。
你在设置时钟源前后,分别调用__delay_cycles(1000),周期可尽量大些,调用前后让特定IO口高低电平变化,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

网友C:
还是有高手的,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
LZ不妨做个试验,__delay_cycles(long t); 这个函数是精确延时多少个机器周期的。
你在设置 ...

没这个条件   这个问题有那么不好确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这个条件

单位木有?
要么用另一块板子测量也可以。

实验验证过的,印象才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木有?
要么用另一块板子测量也可以。

在学校   从来没到没为测下机器周期去趟实验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学校   从来没到没为测下机器周期去趟实验室

还是学生啊,有前途:lol  这有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学生啊,有前途  这有何不可?

嘻嘻  多谢前辈鼓励  加油

网友D:
MSP430单片机振源结构多元化,执行每个步骤所用的振源都有可能不一样
道理上如MCLK为DCO振源为800K,一条一周期的指令为1/800KHZ=1.25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P430单片机振源结构多元化,执行每个步骤所用的振源都有可能不一样
道理上如MCLK为DCO振源为800K,一条一 ...

哦  我没考虑到振源的问题  那设置的定时器A时钟为XT2  定时时 则机器周期肯定是1/8u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