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吗

楼主(2013-05-19):
有人知道J75AC9V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这个整体是一个电源模块,但不清楚J75AC9V是什么,它的引脚1,2,3是什么意思?还望各位大神指教,(f分不多,还望各位大神见谅)

网友A:
从电路图看应该是个9V的电源,可能还是交流的,你可以用表测一下,1脚为9V输出,2、3脚为地(可能包含保护地)。

楼主:
谢谢,可是我只是画图,不是实物,没打测,做毕业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B:
我猜测,J75AC9V是J75 AC9V,就是说这个输入口叫J75,是交流输入,电压9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J75AC9V是J75 AC9V,就是说这个输入口叫J75,是交流输入,电压9V

9v输入接口

网友D:
7805好象只能输入直流电压吧!!

网友E:
没看见个半波整流的吗

网友F:
输入交流9V的接口,交流输入后VD4半波整流,C8,C9滤波,LM7805稳压,C10大电容滤波后直流5V输出

网友G:
就是变压器的输出。9V的

网友H:
楼上都说得不错!…但是9V经半波整流后为一半,虽有滤波电容抬举、并不能让7805工作在百分之五十的效率上!要看7805的封装、即最大输出电流。同时还要看9V的功率!…………建意改全桥整流!…………

网友I:
你用过那种要外插变压器的电器没?比如家用路由器,你图上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变压器输出9v插头插入的那个插座。

网友J:
这个应该是9V接口

网友K:
C10前面再加一颗104 ,会好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帖,小菜我备受感激,在这里有种家的感觉,大家都好热情,好专业啊

网友L:
这里就相当于一个接口的意思,没有特殊的含义,不是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