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上大侠:STM32F4可以烧写程序但没有运行

楼主(2013-05-19):
在用STM32F407做步进电机驱动项目,之前软件硬件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基本功能也实现了

昨天调试程序,改了下下位机,然后烧进去程序就无法运行了,再烧原来的好的程序进去也无法运行,板子上没做jtag接口,都是isp下载的,用了个led闪烁来验证板子是否正常工作,现在led常亮了,根本不闪

板子上各个器件温度正常,电压正常,硬件复位上电复位都试过,还是无法运行

没办法飞线出来swd调试,连上jlink,无法下载调试,试了好多次,都是显示下面两种情况,显示信息见最后

这种板子现在就剩这一块了,求各位高人能否帮我判断下是否是芯片坏了还是可能其他的原因

PS:SWD调试信息
Load "..\\ObjFlash\\stepmotor002.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backup\项目\stepmotor\完全功能程序\stepmotor002\Project\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4 ,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0 2012 13:27:01
Hardware: V8.00
S/N : 5800774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VE
VTarget = 3.215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1000 kHz

Erase Done.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PU is not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Programming Fail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Load "..\\ObjFlash\\stepmotor002.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backup\项目\stepmotor\完全功能程序\stepmotor002\Project\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4 ,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0 2012 13:27:01
Hardware: V8.00
S/N : 5800774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SYSRESETREQ has confused core. Trying to reconnect and use VECTRESET.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VE
VTarget = 3.215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1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4H  (Flash=00H  Required=4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5H  (Flash=F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6H  (Flash=0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7H  (Flash=F8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AH  (Flash=3C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C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DH  (Flash=A0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EH  (Flash=90H  Required=3C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8FH  (Flash=E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0H  (Flash=00H  Required=0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1H  (Flash=0C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2H  (Flash=82H  Required=9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3H  (Flash=44H  Required=E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4H  (Flash=8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5H  (Flash=44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6H  (Flash=AAH  Required=8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7H  (Flash=F1H  Required=4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8H  (Flash=01H  Required=8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9H  (Flash=07H  Required=4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AH  (Flash=DAH  Required=A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BH  (Flash=45H  Required=F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DH  (Flash=D1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EH  (Flash=00H  Required=D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9FH  (Flash=F0H  Required=4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0H  (Flash=31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1H  (Flash=F8H  Required=D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2H  (Flash=A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3H  (Flash=F2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4H  (Flash=09H  Required=3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5H  (Flash=0E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6H  (Flash=BAH  Required=A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7H  (Flash=E8H  Required=F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8H  (Flash=0FH  Required=0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9H  (Flash=00H  Required=0E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AH  (Flash=13H  Required=B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BH  (Flash=F0H  Required=E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CH  (Flash=01H  Required=0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DH  (Flash=0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EH  (Flash=18H  Required=1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AFH  (Flash=B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0H  (Flash=FB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1H  (Flash=1AH  Required=0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2H  (Flash=43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3H  (Flash=F0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4H  (Flash=01H  Required=F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5H  (Flash=03H  Required=1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6H  (Flash=18H  Required=4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7H  (Flash=47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8H  (Flash=2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9H  (Flash=23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AH  (Flash=00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BH  (Flash=00H  Required=4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BCH  (Flash=48H  Required=2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0H  (Flash=10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1H  (Flash=3AH  Required=2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2H  (Flash=2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3H  (Flash=B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4H  (Flash=78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5H  (Flash=C8H  Required=3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6H  (Flash=78H  Required=2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7H  (Flash=C1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8H  (Flash=FAH  Required=7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9H  (Flash=D8H  Required=C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AH  (Flash=52H  Required=7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BH  (Flash=07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CH  (Flash=24H  Required=F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DH  (Flash=BFH  Required=D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EH  (Flash=30H  Required=5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CFH  (Flash=C8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0H  (Flash=30H  Required=2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1H  (Flash=C1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2H  (Flash=44H  Required=3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3H  (Flash=BFH  Required=C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4H  (Flash=04H  Required=3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5H  (Flash=68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6H  (Flash=0CH  Required=4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7H  (Flash=60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8H  (Flash=70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9H  (Flash=47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AH  (Flash=00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BH  (Flash=00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CH  (Flash=00H  Required=7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DH  (Flash=23H  Required=4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DFH  (Flash=2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1H  (Flash=25H  Required=2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3H  (Flash=26H  Required=2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4H  (Flash=1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5H  (Flash=3AH  Required=2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6H  (Flash=2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7H  (Flash=BFH  Required=26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8H  (Flash=78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9H  (Flash=C1H  Required=3A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AH  (Flash=FBH  Required=2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BH  (Flash=D8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CH  (Flash=52H  Required=7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DH  (Flash=07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EH  (Flash=28H  Required=FB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EFH  (Flash=BFH  Required=D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F0H  (Flash=30H  Required=5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1F1H  (Flash=C1H  Required=07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网友A(2013-12-06):
很肯定的告诉你,芯片没坏,但你至少得说说你改了下位机什么吧,硬件还是软件。要不怎么回答你。我当时的情况是改了硬件出现的问题

网友B:
芯片下载出了问题. 检查芯片型号和编程算法设置
另外, 芯片是否被写保护, 验证并去掉写保护后再试试

网友C(2018-09-11):
楼主解决没?我也发生类似问题

网友D:
勾上下载完成立即运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