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无刷电机控制的进 据说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3-05-19):
求  一个无刷电机控制 电路一枚  可以用 单片PWM机控制    也可以用 驱动芯片 控制
    能 控制转速    速度在 1000-5000  之间  如果能 用数码管显示速度就更好了  测速用霍尔传感器
    一直在线上等    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各位帅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答对有奖 哦

网友A:
又来个要现成的.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要花钱的吗?
MC33035 是 MOTOROLA 公司第二代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另外 TI 等不少厂家有BLDC 的驱动参考设计, 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楼主给 30000RMB 就行了

网友C:
这种方案microchip 、飞思卡尔、 TI、  ST等公司有很多方案的,去看看它们的参考笔记就行········

网友D:
提示
1、3片IR2101做MOS管驅動
2、STM32發出6路可控脈寬調制
3、6個MOS管做逆變電路
4、霍尔速度反馈,加入PID实现速度环
5、用三态门电路+比较器可以做逐周限流。
6、并联采样电阻做母线电流反馈。
7、用QT做上位机做速度环时域分析pid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