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或了解CH372的亲请进~~还有关于SRAM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19):
呜呜,没有分了。。。。。大家请不要介意,,,,,
https://bbs.21ic.com/icview-551554-1-1.html  这里分比较多。

最近做课题,要把AD采集的数据存储在SRAM中。采集完成以后,SRAM芯片存满,再通过USB把数据传到上位机。
    USB芯片采用南京沁恒的CH372。

sram的容量是256K*16BIT,USB上传一次是1024byte。所有要传4048次。。。。

    现在纠结的问题是:CH372是设置成直接上传呢,还是缓冲上传?
    直接上传的话,还需要单独用端口1写一个中断信号通知上位机读取端点2的数据。有点麻烦。。
    缓冲上传的话可以自动接收,貌似方便一些,但是我不大看得懂关于缓冲上传的定义:(来自芯片手册)

               如果启用内部缓冲上传模式,那么CH375驱动程序创建线程自动接收USB上传数据到内部缓冲区,同
时清除缓冲区中的已有数据,当应用程序调用CH375ReadData 后将立即返回缓冲区中的已有数据。

              这样是不是说如果不及时取走缓冲区中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就会被后面的覆盖呢?

补充问一下:SRAM的地址线是18位,可以存256*1024个数据,跟芯片资料上的256K是一样的吗?地址计数是采用不同256K还是256*1024呢?

网友A:
1.  这样是不是说如果不及时取走缓冲区中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就会被后面的覆盖呢?

我觉得肯定覆盖,谁也不能开无限大的空间。
2. Kb 还是KB?

网友B:
没什么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样是不是说如果不及时取走缓冲区中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就会被后面的覆盖呢?

我觉得肯定覆盖,谁也 ...

谢谢~~
SRAM的存储空间是256k*16bit。
纠结的是256k=256*1000呢,还是256k=256*1024。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SRAM的存储空间是256k*16bit。
纠结的是256k=256*1000呢,还是256k=256*1024。囧。。。 ...

是第二种,我觉得。你问厂商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