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 单片机控制直流转过一定的角度

楼主(2013-05-1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我用的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 控制频率在200hz左右

还有就是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外中断加一个定时器1进行速度的测量 不怎么么准确 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测量的准确度么 我就只剩下一个定时器了 另外一个定时器用来产生低频的pwm了

网友A:
如果是有限转角,可以用多极旋转变压器或光电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有限转角,可以用多极旋转变压器或光电编码器

我的电机尾部装了个光电编码器测速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怎么样输出pwm的占空比 没法算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尾部装了个光电编码器测速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怎么样输出pwm的占空比 没法算呀 ...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菜鸟 木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