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折腾煞我!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19):
ADXL345  I2C 通信     串口输出 结果只有Z轴看上去正常,X轴一直不变,Y轴只在两三个数之间变化,不接元件的时候,XY轴也会输出非零值    STC89C52   11.0592MHZ  代码如下
//***************************************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晶振:11.0592M
// 输出:串口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时间:2013年5月15日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P2^1;
sbit SDA= P2^0;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ADXL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unsigned char ADXL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ADXLfu,ADXLge,ADXLshi,ADXLbai,ADXLqian,ADXLwan;           //显示变量
int  ADXLdis_data;                       //变量

void ADXL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s()
{
        TMOD=0x20;
        TH1=0xfd;//bitlv
        TL1=0xfd;
        TR1=1;
        REN=1;//receieve enable
        SM0=0;//8 bit AUTO
        SM1=1;
}
void ADXLseriel()
{
                SBUF=ADXLfu;
        ADXLdelay(10);
                SBUF=ADXLqian;
        ADXLdelay(10);
                SBUF='.';
        ADXLdelay(10);
                SBUF=ADXLbai;
        ADXLdelay(10);
                SBUF=ADXLshi;
        ADXLdelay(10);
}
void ADXL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ADXLDelay5us();
void ADXL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void ADXLall();
//*********************************************************

void ADXL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if(ADXLdis_data<0){
        ADXLdis_data=-ADXLdis_data;
        ADXLfu='-';
        }
        else
        {
        ADXLfu='+';
        }
    ADXLwan=temp_data/10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ADXLqian=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ADXLbai=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ADXLshi=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ADXLge=temp_data+0x30;
}
/*******************************/
void ADXL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ADXL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ADXLDelay5ms()
{
    unsigned short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ADXL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ADXL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ADXL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ADXL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ADXL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ADXL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ADXL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ADXL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ADXL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ADXL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1);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1);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1);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output_adxlx()
{   float temp;
    ADXLdis_data=(ADXLBUF[1]<<8)+ADXLBUF[0];  //合成数据
    temp=(float)ADXL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temp=(int)temp;
    ADXL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坐标标识//坐标标识//坐标标识
           SBUF='X';
        ADXLdelay(10);

        ADXLseriel();

}

//***********************************************************************
//显示y轴
void output_adxly()
{     float temp;
    ADXLdis_data=(ADXLBUF[3]<<8)+ADXLBUF[2];  //合成数据
    temp=(float)ADXL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ADXL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坐标标识//坐标标识//坐标标识
        SBUF='Y';
        ADXLdelay(10);
        ADXLseriel();
}

//***********************************************************************
//显示z轴
void output_adxlz()
{      float temp;
    ADXLdis_data=(ADXLBUF[5]<<8)+ADXLBUF[4];    //合成数据

    temp=(float)ADXL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ADXL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坐标标识//坐标标识//坐标标识
        SBUF='Z';
        ADXLdelay(10);

        ADXLseriel();

}

void ADXLall()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output_adxlx();
        output_adxly();
        output_adxlz();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inits();                                //串口初始化
  ADXL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P1=Single_Read_ADXL345(0X00);//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ADXLdelay(10);

  while(1)                         //循环
  {
        ADXLall();
    ADXLdelay(200);                    //延时
  }
}

网友A:
有原始数据吗?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