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老款DS5042(250MS/s)升级为DS5102(1G MS/s)

楼主(2013-05-19):
固件下载:两种
这两天一时兴起,决定升级一下自己的老示波器DS5042M,250M采样。
对照DS5102MAE摸索了一下,从网上买了原件直接动刀,呵呵居然成功了。
分享一下。请勿轻易模仿,改坏不要找我哦。另外那个DS5102MAE是单位的,所以序列好要低调。
改前照片,要去除的原件用红笔画了,要增加的原件用绿笔画了。

改后电路

试机

模糊的电路总装

网友A:
lz真厉害,这都可以哇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使用rigol的6000系列示波器,使用原配10Mohm探头和500ohm探头,在相同测量点,同时测量同一60MHz矩形波信号,俩信号差别巨大
我不愿相信这是品质问题。: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