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代码的含义

楼主(2013-05-19):
MOV   A,@R0
                   JB    ACC.7,multiple
                   CJNE  A,#0CH,Jump1000
Jump1000:          JC    multiple
                   MOV   R2,#75H
                   MOV   R3,#30H
                   LJMP  GetRusl
;===========================================
multiple:          MOV   R6,#00H
                   MOV   R7,#0AH
                   LCALL Multi_Routine           //@R0@R0+1 *        R6R7
                   MOV   R6,#00H
                   MOV   R7,#01H
                   LCALL Div_routine          //@R0@R0+1 /R6R7
GetRusl:           MOV   A,R2
                   MOV   @R0,A
                   INC   R0
                   MOV   A,R3
                   MOV   @R0,A
                   RET
------------------------------------------------------------------------------------------------------------------
        请教各位高手:这段条件判断有何作用?JB    ACC.7,multiple是判断@R0@R0+1是否是负数。就是不明白CJNE  A,#0CH,Jump1000  Jump1000:          JC    multiple
的作用。
             MOV   A,@R0
                   JB    ACC.7,multiple
                   CJNE  A,#0CH,Jump1000
Jump1000:     JC    multiple

网友A:
JB    ACC.7,multiple是判断@R0是否是负数。
如果是负数,跳到multiple,
否则是非负数,继续执行
【CJNE  A,#0CH,Jump1000】:
【JC    multiple】:
比较该数据(@R0),是否小于12(#0CH)
如果小于12  ,就执行multiple
否则,执行:
MOV   R2,#75H
                   MOV   R3,#30H
                   LJMP  GetRusl
///////////////////////////////////////////////////////
关键是要把【CJNE  A,#0CH,Jump1000】:
【JC    multiple】:
这两条指令,组合起来判断

网友B:
CJNE  A,#0CH,Jump1000  Jump1000

这都不懂,就是判断大于等于或小于

网友A:
3楼朋友把它简单化

网友A:
不能只看【CJNE  A,#0CH,Jump1000  】这一句,
必须配合【JC    multiple】

网友C:
                  CJNE  A,#0CH,Jump1000
Jump1000:          JC    multiple

我来说说.
这里看似 CJNE 没有起作用.
其实 CJNE 是执行比较的. 其结果会影响几个标志位.
这里的目的是比较大小, 而并非是相等.
由于 mcs51 没有 CMP 指令, 所以只能使用这条指令的这个方式来比较了.

网友D:
JB    ACC.7,multiple 判断@R0是否是负数。
如果是负数,跳到multiple,否则继续执行。

CJNE  A,#0CH,Jump1000:
JC    multiple:
这两条指令,比较该数据是否小于#0CH
如果小于12,就执行multiple。

楼主:
非常多谢各位的解析。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R0@R0+1是负数或者@R0<#0cH则(@R0@R0+1)*10.我不明白的是@R0<#0cH这个条件比较是一个上限比较,但是@R0@R0+1是作为一个整形数,为什么@R0+1不参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