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CY7C68013的PID的问题

楼主(2013-05-19):
新买的CY7C68013核心板,用USB线把CY7C68013核心板插入电脑,会提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提示安装驱动。

我打开驱动安装目录D:\Cypress\USB\Drivers\CyLoadCyLoad.inf查看到信息是

[YourCompany]
%DeviceDesc%=CyLoad, USB\VID_04B4&PID_0084  和通过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PID 8613不一样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先装CYPRESS的开发软件,就是安装在c:\cypress\usb目录下的那个。安装之后系统就有了这个缺省设备的驱动,再插上你的USB板子就ok了。

网友B:
开发包中提供的驱动程序中应该有4个相关ID,是适合装好几个系列的EZ-USB 没记错的话0084是fx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