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总线和功耗的关系

楼主(2013-05-19):
STM32外设总线可以关闭和开启 这样减小功耗
为什么关闭了就减小功耗了   不对这个端口操作相应的总线上就没有数据传输 就没有功耗把

网友A:
我的理解是STM32外设总线就像一台家电一样,关闭就相当于断开它的电源,开启就是通上电,虽然不使用但也会有待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