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h 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3-05-19):
示例代码中有以下头文件:
#include <xc.h> // include standard header file

但是编译时却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A:
这让别人怎么找得到呢?

你使用WINDOW的搜索功能,在整个计算机上找找看是否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明这个文件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让别人怎么找得到呢?

你使用WINDOW的搜索功能,在整个计算机上找找看是否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那只能 ...

就是没找到才在这里提问,  我怀疑 是不是xc.h 是让用户修改的,如“pi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找到才在这里提问,  我怀疑 是不是xc.h 是让用户修改的,如“pic.h” ...

PIC.H文件在C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可以找到。

没有这样的东西,任何*.h文件都是可以修改的,也是可以看到的,如果电脑是找不到该文件,则编译就不应该通过。

网友B(2013-07-05):
xc.h 是XC8编译器用的

网友A:
LZ首先要确定自己安装了MPLAB X了吗?

如果没有安装,则肯定找不到。

网友C:
:lol文件搜索找

网友(2016-11-21):
在XC8 XC16 都没找到xc.h

网友D:
在这两个路径下应该有
\xc16\v1.**\support\generic\h\xc.h
\xc8\v1.**\include\x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