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3-05-19):
想问问大家,在用到定时计数器来产生中断源的时候,时钟选择里的预分频是什么作用?比如8M的,无预分频就是工作在8M下,8分频就是工作在1M下,意义何在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可以在用更高频率运行CPU的情况下,增加定时器定时时长。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也可以调节定时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也可以调节定时的分辨率。

感谢版主指导,仔细推敲了一下,豁然明朗,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