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D卡得不到正确的响应

楼主(2013-05-19):
想在TFT屏上显示图片,让图片的数据放在SD卡中,利用单片机的SPI口去读写SD(STM32F107VC),在复位SD卡时(CM0命令),总是得不到正确!贴出操作SD卡的部分代码,请大家给我看看 搞了两天实在没办法了部分代码如下:
配置4个SPI接口的模式:
        /************************SPI1引脚的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4;                           //CS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SD卡的数据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SD卡的命令输入(PA7) 配置成复用的推挽输出 ,SPI 的主模式时钟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配置SPI:
void InitSPI()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SPI_I2S_DeInit(SPI1);                                //这个会调用其本身的外设时钟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主模式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发送,接受8位帧模式
        SPI_InitStruct.SPI_CPOL=SPI_CPOL_High;                                                                         //空闲状态时时钟线为高
        SPI_InitStruct.SPI_CPHA=SPI_CPHA_2Edge;                                                                        //在第一个边沿进行数据采集
        SPI_InitStruct.SPI_NSS=SPI_NSS_Soft;                                                                        //NSS引脚由硬件控制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拨特率=PCLK1/2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传输时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
//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        SPI_I2S_DMACmd(SPI1,SPI_I2S_DMAReq_Rx,ENABLE);                                                                //使能SPI的接收DMA请求   允许DMA请求使传输效率更高
//        SPI_Cmd(SPI,SPI_IT_TXE|SPI_IT_RXNE|SPI_IT_ERR,DISABLE);                                        //用查询方式所以不用中断
        SPI_Cmd(SPI1,ENABLE);                                                                                                    //使能SPI
}
复位SD卡的代码:
uint8_t InitSDCard()
{
        uint16_t i,WaitTime;
        uint8_t data;
        SetCsd;
        for(i=0;i<0xF00;i++);                //等待SD卡内部上电完成
        for(i=0;i<16;i++)                        //产生74个时钟
                {
                        SpiSendCommand(0xff); //这不是一个指令,而是用于维持MOSI的电平.//这里其实就是发送8个时钟给从设备.而MOSI一直维持高电平.当然你也可以维持低电平,写0X00就可以.不过通常的做法是维持高.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return 1;        //此为SD卡是否插入的检测引脚
        do
                {
                        data=SpiSendIndex(CMD0,0,0x95);
                        WaitTime++;
                }while((data!=0x01)&&(WaitTime>200));
        if(data==0x01) return SD_OK;
        else return SD_ERROR;
}
SPI读写代码:
uint8_t SpiSendCommand(uint8_t SendData)                        //写数据
{
        uint8_t RxData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Send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取数据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turn RxData;
}
/*
uint8_t SpiSendIndex(uint8_t Index,uint32_t Agrument,uint8_t crc)
{
        uint8_t data;
        uint16_t WaitTime;
        SetCsd;                         //失能片选
        SpiSendCommand(0xff);
        ClrCsd;                                //片选SD卡
        SpiSendCommand(Index|0x40);
        SpiSendCommand(Agrument>>24);
        SpiSendCommand(Agrument>>16);
        SpiSendCommand(Agrument>>8);
        SpiSendCommand(Agrument);
        SpiSendCommand(crc);

        while((data=SpiSendCommand(0xff))==0xff)
                {
        //                SpiSendCommand(0xff);
                        WaitTime++;
                        if(WaitTime>200) return SD_ERROR;                /*0 失败  1 成功*/
                }

        SetCsd;
        SpiSendCommand(0xff);
        return data;
}
SPI工作是正常的,用示波器看过SCK,MOSI引脚是有波形的,用的开发板,硬件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SD是手机上的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以上的几段代码和网上的例程基本是一样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得到正确回应!请大家给我看看 实在是没招了!谢谢!

楼主:
一直弄到现在 现在能的到正确的回应 我先把写和读分开就像这样:void SpiSendCommand(uint8_t SendData)                        //写数据
{
//        uint8_t RxData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Send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取数据
//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return RxData;
}

uint8_t SpiReadData()                                //读SPI数据
{
        uint8_t RxData = 0;
        SpiSendCommand(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取数据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turn RxData;
}
但是改了之后呢 发现读的响应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再后来我把SPI的波特率提快了 就完全正确了 虽然是正确可是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