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NMI模式小疑问

楼主(2013-05-19):
这个能否有哪位大神举个例子呢?
还有一个小疑问:NMI模式下所谓的不能持久的保持“低”电平的意思是因为可能产生PUC,而会使得RST/NMI引脚变为复位端,从而产生复位这个原因么?

PS:附加一个菜鸟学习的小宝典。

网友A:
意思就是改变边沿时,正好信号也发生了变化,是有可能产生中断的

反过来说就是改变边沿时要确保信号稳定,否则可能会产生中断

意思是第一次的中断可能不是用户期望的中断,要注意避免

网友B:
菜鸟学习的小宝典  呵呵  LZ有心了

网友C:
给你顶一下!,楼主的菜鸟学习文档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改变边沿时,正好信号也发生了变化,是有可能产生中断的

反过来说就是改变边沿时要确保信号稳定,否 ...

哦,原来如此,我没想到这个,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