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通过模拟开关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5-19):
用单片机自带的一路DA输出模拟电压,供给四路输出,采用模拟开关切换,DA输出精度需要达到10mv的分辨率,下面是我的初步计算,请网友指正
1.假设DA的参考电压为5V,需要达到10mv的精度,那么5/0.01=500,那么至少要选取2^9=512,即九位的DA,考虑到精度问题,舍弃最后一位,选取10位的DA
2.模拟开关选用CD4052,切换DA输出的电压
3.单片机选用PIC的F33系列的芯片,因为PIC也只有这个系列带有一路DA了

现在有以下疑问:
1.选用的模拟开关是否合适,模拟电压通过开关之后,会不会造成精度的下降,如果有,下降的精度是多少,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2.模拟开关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否可以满足在电源上的需求(工业级电源)

网友A:
1、是否可用,是否会造成精度下降,一是后级输入阻抗,二是切换频率。模拟开关是具有一定电阻的(另外还有漏电流),后级输入阻抗小,模拟开关上的压降就大,造成误差也大。模拟开关各路之间有分布电容,切换也需要一定时间,切换速度快了,也会带来较大误差。74HC4052导通电阻比CD4052要小,速度也快,可能更适合。
2、这个可就太难说了。

网友B:
如果是设计成4.2V以下的系统,模拟开关可以用SGM4782,导通内阻只有0.5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设计成4.2V以下的系统,模拟开关可以用SGM4782,导通内阻只有0.5欧姆。 ...

SGM4782是什么东东?哪里买得到?查不到DATASHEET啊。

网友B:
模拟开关呀,用Google搜索

网友B:
可以找原厂可以申请免费样品,不用购买

网友D:
现在有以下疑问:
1.选用的模拟开关是否合适,模拟电压通过开关之后,会不会造成精度的下降,如果有,下降的精度是多少,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模拟开关后接运放做缓冲。
2.模拟开关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否可以满足在电源上的需求(工业级电源)
——模拟开关的抗干扰能力还不错,但是弱信号模拟电路部分需要做好抗干扰措施(电源滤波、退耦,远离强电磁场源)。

网友E:
抗干扰跟后面的电路有关。电路阻抗高,信号弱,容易干扰。需要仔细处理。
宜选用低内阻的模拟开关,而且模拟开关有一定的线性范围,如果输入信号接近电源或地那就不行了。

网友F:
同问 :模拟开关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否可以满足在电源上的需求

网友B:
模拟开关本质上就是个MOS管,而抗干扰是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单一芯片的问题,所以单独提出模拟开关的抗干扰能力没办法给出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