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ance如何删除库中元件

楼主(2013-05-20):
请问:
cadance设计中,由于后来发现以前做的sch中使用的元件画错了,重新画了一个。由于多画了一个,如何删除库中这个错误的元件?

网友A:
选择元器件, design里面的deiete 然后完成

网友A:
或者直接修改错误的也行

网友A:
重新命名为一个自己想要的。

楼主:
收到。采取第一案。多谢梅竹版主。多谢多谢。
感觉这个问题,太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命名为一个自己想要的。

感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采取第一案。多谢梅竹版主。多谢多谢。
感觉这个问题,太弱了 ...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慢慢成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啊

: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采取第一案。多谢梅竹版主。多谢多谢。
感觉这个问题,太弱了 ...

不客气,大家相互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采取第一案。多谢梅竹版主。多谢多谢。
感觉这个问题,太弱了 ...

谁都会遇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都会遇到问题的。

感谢版主,小弟又有个问题咨询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556-1-1.html
关于生成网络表的,请大哥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慢慢成长

多谢仁兄啊。
又碰到问题了,请给点提示:

原理图设计完成。
footprint用的以前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生成标签页:PCB Editor这种格式。
设置路径和勾选Create PCB Editor Netlist,点OK,没有输出任何文件。
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56055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小弟又有个问题咨询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556-1-1.html
关于生成网络表的,请大哥帮 ...

你得先看看你的输出是否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仁兄啊。
又碰到问题了,请给点提示:

有事还是找G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事还是找G版!

哈哈,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事还是找G版!

这个问题应该找@forgo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找@forgot

猴哥,还不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必须的

最近比较忙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找@forgot

木错!